楼主(2024-09-13):
故障:通电不显示。
拆出驱动板,万用表判断IGBT模块有两只PN之间绝缘已经严重变差,更换是必须。
先判断驱动板是否有损坏,跑线路发现UW两路电路形式一样,与V相上下桥电路有所不同,但在打波形中发现V相上桥与下桥均出现畸变。
在画完图分析电路问题遇到了搞不懂的地方,借此宝地请教大神点拨。
问题:电路图中D5 1脚连接的240欧姆电阻拆掉,GE之间的波形均与UW两相一样正常,装上R10,Q1,Q2基极电位直接拉低到2.47V,导致后面Q1,Q2动态工作点异常波形畸变。本人理论知识有限对整个电路运行原理不很懂,所以不敢冒然改动电路装机,还是老实求教大家解惑。
     图中标注为输入信号时各点电位情况,按电路推D5的3脚和2脚电位均高与1脚R10电阻上不应该有1.88V的压差。即便把Q1,Q2及后面的Q3,Q4拆除打V1集电极波形也一样畸变,V1,V2,D4,D7,D5均换过新管子问题依旧。有善于分析电路的大神请不吝赐教。
畸变波形

网友A:
让咸老师帮你把

网友B:
Z3引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Z3是5.6V稳压管,工作时测试电压为5.68V是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V2旁边的那个,12v的

网友B:
除了Vce检测那块,没其它地方会引起你说的这种情况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稳压管问题

网友B:
总不能有源钳位那排二极管全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你一点拨灵光一闪,应该加上模块测试波形,测试波形正常。进一步实测试通过短接PUD,E测试波形恢复正常。可以得出结论图片中画黑线内为管压降检测。没接模块时V2微导通,Q1,Q2基极电位拉低,三极管死区电压存在所以波形畸变。
虽然研究问题的过程比较曲折,也算是经验的积累加深。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