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4):
各位大佬,你们在脉冲轴定位的时候,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是怎么排查的?
我现在知道的影响轴定位不准的因素有原点松动,轴联轴器松动,脉冲信号干扰(伺服接地线松掉等等)。
5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像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使用脉冲+方向控制时,一定要设置脉冲形式在400Khz以下,不然肯定会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

网友B:
算下当前速度下,脉冲频率有没有超出脉冲输出口的限制。在就是查查机构有没有打滑的情况

网友C:
机械间隙,往复时程序有没有考虑“原点”修正

网友D:
这个范围就大了,电气上先看发出的脉冲数量对不对,再看驱动器有没有收到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400KHZ以上应该用差分信号,双脉冲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听说过,但实际上没见人用过,现在一些双螺纹的,常规定位里,都没见考虑机械间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频率超出限制什么意思啊。。这个汽车最高跑320码,难道还能跑到330码去。。说不通啊。。。。

网友E:
除了你说的那些情况,还有机械间隙、参数插补,以及工装移动机构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听说过,但实际上没见人用过,现在一些双螺纹的,常规定位里,都没见考虑机械间隙的。。。
如果出现的误差在许可范围内,谁还费劲去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脉冲频率超出限制什么意思啊。。这个汽车最高跑320码,难道还能跑到330码去。。说不通啊。。。。
这可能是理解上的问题,脉冲超频率就像你说的“汽车最高跑320,但是你却要求它去跑330”不就是超出限制了吗?哪超出限制可定就不稳了。不是你理解的最高320,车却跑到了330.

网友G:
变频器也一样,无限的加大频率,性能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