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4):
很想知道有什么具体用电安全规范有要求电源这块该如何配置开关的,例如是不是必须要漏电开关这些

网友A:
如果不想见到明天的太阳的话,最好还是装一个

楼主:
我是想了解相关规范条例,肯定有说明什么情况下应该安装

网友B:
大型设备,安装的不是漏电保护开关,是漏电保护系统,主要是零序电流的检测,漏电阈值也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应该是有国家规范的,我们这边,现场施工的临时用电都是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设备电柜里面安装这东西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见到明天的太阳的话,最好还是装一个
你们家装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了解相关规范条例,肯定有说明什么情况下应该安装
这个要去搜国标标准

网友E:
设备电柜里面安装这东西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F:
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已经更新到2017版了。

网友H:
这么说吧,很多拖动系统,你安装个漏电保护开关,合闸你都合不上
但是有些人才就打着安全旗号让你安装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家肯定装了,看来你家没装,你是打算让你全家不想见到明天的太阳了,你也坏了??

网友I:
大功率变频器,伺服如果直接装漏电会有异常。

网友J:
工业设备,接地还是最关键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肯定装了,看来你家没装,你是打算让你全家不想见到明天的太阳了,你也坏了??
好好看看你发的原文再说话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哪里有问题吗,评论只是供楼主参考的,用不着你你在这里瞎叫吧,是不是一天不咬别人两口嘴痒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见到明天的太阳的话,最好还是装一个
在此引用你的原话,要不要去问问体育老师?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当时办事的时候肯定是开着灯的,不然不会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的,哎...??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回学校问问体育老师当时咋叫你的,最次回家问问他们咋光做事不教你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哎,孽缘啊,

网友K:
昨天看过设备安全标准,并没有强制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昨天看过设备安全标准,并没有强制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
这要看具体应用场合,也要看当地安监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工业设备,接地还是最关键的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公司意大利的设备所有电柜都没装漏电开关,但接地做的很到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不用大功率 ,中小功率的也漏电

网友H:
工业生产线,安全接地是关键,怎样才算安全接地,具体买一本电工手册看看也可以

楼主:
主要是平时都是靠经验或者根据某些设备的特性来判断要不要装,现在扯到规范这些,想详细了解下哪方面的标准有对这些提出相关规定。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这个标准还没看,但看标题,应该是规定好要装漏电保护器后的相关要求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工业设备,接地还是最关键的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公司意大利的设备所有电柜都没装漏电开关,但接地做的很到位
检查的砖家可不这么认为,设备赚了漏电开关,设备做了接地线,然后再让你单独给主电机另外再加一条接地线。都是为你好,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工业设备,接地还是最关键的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公司意大利的设备所有电柜都没装漏电开关,但接地做的很到位
检查的砖家可不这么认为,设备赚了漏电开关,设备做了接地线,然后再让你单独给主电机另外再加一条接地线。都是为你好,安全。

说到检查的砖家,我只能表示很无语,当然结果就是一边吐槽一边按他们的要求做。

网友N:
实际工厂 设备 用漏电的应该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