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一体机 简单的Y口输出老是异常

楼主(2024-09-14):
就是简单的按键启动定时器循环
不管用OUT指令也好
SET指令也好
时好时坏
明明M继电器左面已经导通了
Y口就是不输出
搞两天 一点头绪也没有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
所有的y都不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不正常 没有规律
手动状态按几个M继电器
每个继电器并联两个输出
四路中有时只有一路同时有两个输出

网友B:
先写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测试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找程序的原因。
另外,简单的看了一眼程序,全是双线圈。

楼主:
简单一点的试过了
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程序并不长
M继电器已经导通了
Y 口就是不输出
动作监视也没有
软件模拟也没有
实在想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C:
这程序估计还得商榷一下才行!

楼主:
谢谢指教
从来没有看到教材上指出线圈次数有限制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特意写了一个简单工程 梯形图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一点的试过了
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程序并不长
M继电器已经导通了
Y 口就是不输出
动作监视也没有
软件模拟也没有
实在想不到什么原因

这个不是正宗三菱的,尽量不要用到多线圈,可以用M转换一下

网友E:
看你的发布,应该是程序问题,也可能如楼上说是PLC本身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主说是 中达优控一体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是 中达优控一体机

他自己没有开发plc软件的,一种兼容三菱,一种兼容台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是 中达优控一体机

他自己没有开发plc软件的,一种兼容三菱,一种兼容台达。
楼主发的程序用三菱打开了
随便看了Y10,有多处使用OUT,关键是最后也使用OUT,其如能按设计者要求正常工作,真是高手

网友A:
这些一体机 做些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不至于很烂的。

网友F:
把所有的OUT Y点全部换成SET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又折腾了一个上午
每一个输出都用M继电器转了
目前机器已可正常使用
和单片机控制还是不一样啊

网友G:
这么多双线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又折腾了一个上午
每一个输出都用M继电器转了
目前机器已可正常使用
和单片机控制还是不一样啊
如果用正品三菱,应该也会正常的

网友H:
三菱双线圈程序是不输出的

网友I:
多线圈输出问题,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每个Y点,程序最好只用一次!

网友J(2025-05-21):
编程手册有说明:多线圈的程序,输出状态取决程序最后面一个线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