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S-8P隔离放大器

楼主(2024-09-15):
求教各位大佬,这个PLC扩展器输入端能不能用按钮开关直接输入+24V电压使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输入的两个C C 端应该还要接线的,否则构不成回路,具体看接线图

网友B:
上侧的C要接下面的V-

网友C:
具体要看接线电路图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现在再C接上V-可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