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轴控指令里的脉冲方向指定?

楼主(2024-09-15):
FX3U轴控指令里的脉冲方向指定可以用M区嘛?说明书里在M区下面打个圆点是什么意思。。。我想省一个Y点。。如果脉冲方向可以用M区表示的话。

网友A:
最后一个可以用M,程序执行上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绝对定位的,最后一个是输出的方向信号,你驱动器上需要接入这个信号;
【方案】
华北工控:AMR智能物流机器人正成为智能工厂的“标配”

网友B:
不能用,因为驱动器需要开关量来识别方向信号的,所以M点不能用作方向信号
【方案】
ABB伺服产品助力提升产品包装生产效率

网友C:
没用到三菱这部分
从这个资料看,D2*参数可以使用M,理由就是那个●,它怎么联系到Y,应该再细查手册
●常规表示许可
【方案】
华北工控网络安全产品方案,助力筑牢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墙

网友A:
讲的很清楚了,程序里可以用M,但在程序其它地方你还需要用这个M来驱动一个Y点控制方向;
【方案】
CNC雕刻与数控铣床的联合加工策略

网友D:
节省不了的,因为方向信号是PLC通过Y点控制驱动器的硬件信I/O号来改变方向的,你要是需要正反方向就必须必须输出Y来改变旋转方向
【方案】
入侵检测的硬件基石——RPC-1100E

网友E:
【方案】
让制造更智慧,华北工控可提供数控机床专用计算机硬件方案

网友F:
本体上的Y点,最好不要省作它用。
【方案】
维萨拉|延长变压器寿命,助力可持续电网

网友G:
Y向信号接是接在驱动器上的实际接点!用M程序里可以 执行 。。。功能是达不到的!
【方案】
FA技术 | 现场总线CC-Link的参数设置

网友H:
如果你只做单方向的旋转控制,不需要电机改变转向,可以使用M点.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200A系列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