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4-09-15):
用威纶通串口通过485连接两只一样的电表读取数据,发现两个电表的读取元件做在一个窗口下,会有通讯延迟,有时还会跳出“没有连接设备”的窗口,但有一个电表的数据能够在窗口上正常读取,如果把两个电表的读取元件做在两个不同的窗口,那就不会有上述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表的站号有没有重复

网友B:
站号区分都没有问题了
地址1#  2#区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站号都设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上的元件也是区分了

网友C:
测试工程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D:
线不好或波特率太快了,响应不过来,

网友E:
源程序发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原因,没有源程序只能靠猜测

楼主:
这个就是触摸屏的485参数设置,以及做的两个显示电压的元件,这两个元件时做在一个窗口的。按照道理如果设置上面有问题,那么在单独窗口显示的话也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A:
1.通讯延时(毫秒)  设为50试试

2.地址那里应该站号在前,地址在后,假设2#站的4号地址,应该2#4.

网友B:
看他的触摸屏地址站号应该是  3  和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时我重新设置试试,站号和地址应该没问题,因为在不同窗口分别单独读取数据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