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自动软元件分配大家怎么分的。。。

楼主(2024-09-15):
把自动分配的范围都取消可以嘛,感觉FX3U又用不了标签。。。各位大佬的自动软元件范围是怎么设定的?今天写程序写到这个范围里了,直接报错,还是查半天才查到这里。。。。。

网友A:
使用了带标签的程序才会报错,使用范围应该在你设定的范围内
【方案】
使用RFID进行端到端的样品追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用标签啊,FX3U用什么标签?我就是不知道它有这个范围分配,直接使用这个范围内的地址。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神奇,我看了下FX5U也没有这个东西,好像Q系列才会有分配内存给标签用,这样一个说法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自动分配,都是预先规划好注释好
【方案】
英威腾加弹机电控系统在加弹机上的应用

网友C:
D512-D999改为D998-D999
【方案】
守护安全大门!华北工控物联网门禁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

网友D:
这是什么功能?我这么久都没用过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英威腾GD100-PV变频器在世界各地的光伏水泵上的应用

网友E:
冲突了,会提示的。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边缘计算产品方案,助推多行业数字化转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有使用了带标签的程序才可以设置自动软元件的分配,你在好好看一下你的程序把,可能是你不小心点到了
【方案】
图尔克|用于加氢站防爆区的分布式I/O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一看就知道是带标签的程序,D512到D999之间的机禁止使用的
【方案】
彩云之南,英威腾电源为COP15提供强大电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