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流

楼主(2024-09-15):
大佬们,你们都怎么根据功率计算电流的。比如一套设备多少功率怎么计算出总电流,还是根据经验计算的。都分享分享。

网友A:
估算你的装机容量,反推出每相电源的电流

网友B:
首先要知道最多同时工作的有哪些,然后把这些的功率加在一起,一般正常来讲实际工作功率也就是额定功率的7成左右,所以再乘0.7。

网友C:
三相电机基本是功率乘以2等于电流。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为啥是0.7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啥是0.7啊?

经验值吧

网友E:
比较好奇,楼主是干哪行的。

网友F:
三相电机的功率乘以2,三相加热器的功率乘以1.5.
再把所有的电机和加热器的电流相加。
如果是客户自己拉线,就把总电流告诉他,让他自己看着办。
让我们拉线,就再乘以同时系数0.6~0.8,看设备多少。

网友G:
7楼比较有经验

网友H:
又涨知识了,干了这么多年也就知道估算三相功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