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6):
厂里一条线采用的三菱Q系列PLC,配置串行模块QJ71C24,采用的MC4协议,PC-200转换器,当欧姆龙温控仪与PLC通讯不上时设备会报警,但PLC程序里只找到M4001软元件,没有其它相关的程序,请教过来人是怎样实现报警功能的?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PC200就是映射地址,你可以查看其映射了哪些地址。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看了PC-200的说明书,没找到通讯异常的报警映射地址,但找到了温控仪PV显示的映射地址D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