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这个有效吗?

楼主(2024-09-16):
公司的一台设备,在开关电源输入端与固态继电器输出端都并了压敏电阻。20d471,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如果有作用的话,准备给我家插座接几个。

网友A:
71代表的是压敏电阻的电压,所以471K是压敏电阻器的一种.代表压敏电压值为470V,压敏电阻的误差为10%的压敏电阻器,它是用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元件作为核心而制成的电冲击保护器件
在雷击和高电压冲击的情况下还是有效的

网友B:
有用,但用在插座是否有效?
插座有保险?多大?
没保险,空开一般20A,40A,有的100A,你要加多大压敏电阻?

网友C:
电压超过额定值的话直接短路,保护后面的线路;

网友D:
有用,但装插座上应该没什么用,如果有用厂家都会配上的吧

网友E:
开关电源如果是正规设计,本来就有配置,除非是为了省钱没安装
输出安装的话是对上级不起作用

网友F:
一般正规的用电器,220输入端都会有保险,压敏电阻,安规电容。保险是短路保护,压敏电阻是电压保护,安规电容是防电击人身保护。典型的就是24伏,12伏等开关电源。家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拆开看看肯定有这几样。所以家用插座不用装。

网友G:
我看了台湾哪边的烤炉很多都加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H:
保护作用

网友I:
家用必要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