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6):
前几日,同事给某一推板式窑炉设备加了一个通风机变频器面板电位器调速。期间窑炉正常工作。加了之后的第三天,领导需要断电后自启动功能,又加了一个旋钮控制启停。改好之后的夜班就出现编码器在主推快退快进数据自己跳动至一个高数值,导致编码器数据不对。窑炉无法推进。

楼主:
当然了刚开始都没想到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认为编码器故障。偶然的机会,我关掉变频器,发现窑炉可以正常工作了。然后仔细查看,变频器没接地,编码器屏蔽线没接地。甚至于控制柜都没有可靠接地。发现原因就好搞了。变频器和电机都做接地线,编码器屏蔽线接地线,引至车间大柱子(认为是个可靠的接地体)。变频器电机线安了一个磁环,至此设备完全正常,

楼主:
当然了刚开始都没想到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认为编码器故障。偶然的机会,我关掉变频器,发现窑炉可以正常工作了。然后仔细查看,变频器没接地,编码器屏蔽线没接地。甚至于控制柜都没有可靠接地。发现原因就好搞了。变频器和电机都做接地线,编码器屏蔽线接地线,引至车间大柱子(认为是个可靠的接地体)。变频器电机线安了一个磁环,至此设备完全正常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变频器没改外接旋钮控制时,(也没做地线),窑炉设备正常工作了一天多。直到改了外接旋钮控制,导致编码器无法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外接旋钮是安装在哪里的

网友B:
变频你用这个牌子就不奇怪的
遇到过一台桥切机,用着好好的,第二天开机漏电开关打不上,排除到最后就是把两台变频的电源拆了就可以合闸,变频送到维修点测量不出有漏电,还是这两变频安装回去,漏电开关换成空开,变频也是动作正常
惊喜不,意外不
这个牌子的PLC也会出现今天是好的,第二天开机就是PLC 不运行

我用汇川变频,新安装从来不接那地线,还没遇到过所谓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旋钮是安装在哪里的
柜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旋钮是安装在哪里的
柜门上
那干扰源应该是变频器出来到柜门,柜门到电位器,电位器再回到控制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台达的比汇川的还差?

网友D:
设备中,干扰故障确实是难度,如果不重视它的存在,就会走入误区,难以找到问题点的。所以,找到问题焦点是需要多方面的经验的。

网友E:
前2个月用永宏PLC加编码器加伺服做新设备,也是开始干扰编码器厉害,接地隔离也没用,后来有plc自带24V输出给编码器单独供电才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F:
为何之前没有问题?加了电位器就这样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有接地跳片,如果前级漏电保护动作了,你可以选择断开跳接片。电磁兼容与接地电流是矛盾的,这个接地电流就是抗电磁干扰的电容造成的。手册里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并且还有专用的外部组件用来在有漏电保护的环境中使用变频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跟品牌没关系,是没有仔细看手册造成的。台达ms300有接地跳线,接地电流大是因为内部抗电磁干扰的接地电容选的大,把跳线拆掉就可以了。不过一般还是规范接地为好,就如这个设备变频器、编码器都不做接地,遇到干扰就不意外了。

网友H:
第一件事就是可靠接地,运行中的变频器可能会出现各种让你意想不到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