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看下单相水泵的控制原件选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9-16):
一台单相2.2KW水泵,额定电流14A左右
暂时选型C型漏保32A 接触器18A
漏保有没有选大,控制回路需不需要加熔断器,D型空开一般按1-2倍额定电流选,C型空开与D型空开负载曲线的不同,担心按D型公式选择C型漏保扛不住冲击跳闸

网友A:
漏保主要是漏电保护与短路保护的,32应该差不多,你应该考虑的是加个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

网友B:
会偶尔跳闸,刚刚临界

网友C:
水泵加漏保很容易跳闸的,C32可以的或D20

网友D:
水泵我们这里要求加漏保,主要为了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