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4-09-17):
正品明纬的,没事干。修着玩。保险烧了,电容鼓包。场效应管
击穿。场效应管东芝k4115用啥代替好呢?

网友A:
你手头有啥?查一下参数,差不多就行!

网友B:
开关电源,我还算喜欢用导轨式的,方便拆装,节省孔间

网友C:
电源现在很便宜,除非闲的无聊才去修着玩的

网友D:
13n50 基本现在的开关电源都可以用

网友E:
这种普通的现在很少有人修了,换个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F:
这样很好练练手,以后对修别的模块有帮助作用

网友G:
开关管损坏,驱动电路肯定也有问题,使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检查,练练手到经验多了你就是高手!

网友H:
开关管击穿那就扔掉了!

网友I:
别忘了试机的时候,用个100w的白炽灯来代替保险。

网友J:
练手维修没有问题。。以后可以修更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