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漏保功能的塑壳断路器可以代替漏电保护吗?

楼主(2024-09-17):
我想安装配电柜,想知道具体两种产品的区别和差异,哪个更安全?听说塑壳的主要保护工厂设备,带漏电保护普通的,主要是保护人身,还想听听各位大神的见解

网友A:
对于漏电保护重点是看漏电电流与动作时间
一般家庭用的漏电电流是30mA,时间是0.1秒
配电柜用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有变频器这些的话,估计要选大一点的,比如100mA

网友B:
基本不能替代的,塑壳漏保断路器的动作漏电电流较大。毕竟要考虑设备正常漏电。就Y版说的变频器之类的。
另外2者的价格也有差别的嘛。

网友C:
看漏电流是否一样,家用一般30ma,工业50ma-500ma

网友D:
工业动力用的,只要应对人才和老爷检查的

网友E:
一般来说,塑壳式断路器比微型断路器短路分断能力高。微型一般6kA,塑壳一般10kA起步。另外微型的框架电流最大100a,塑壳就高数量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