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7):
按住左上角送电,开机提示密码框,这是之前的工程师加密了吗?目前无法进入系统界面,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给触摸屏初始化?软件新建一个程序,下载进去可以覆盖吗?还是必须解密?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屏用起来?谢谢

网友A:
原来的程序不要了 那就下载新的了。  还提示输入密码吗?

网友B:
软件新建一个程序,下载进去可以覆盖吗?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新的覆盖就可以了,刚好手上有,有空验证一下

网友D:
新建一个盖了 也可以软件更新OS的方式恢复出厂

网友E:
F940不像GT1000可以自己随意安装OS; F900的OS是没有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