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7):
S120调节型的电源模块报警欠压,实际量母线电压只有530V,正常时是590V,有修过这个模块的吗?请教下这个模块如果没有连接CU单元,可以单独试吗?就是说当独给380V电源和24V,输出会是590V吗?这个三相380V是怎么升到590V的,是什么原理?和开关电源的PFC是同个原理吗?维修思路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A:
必须连CU320 再用软件运行

楼主:
我的这个电源模块可能是无法使能,接在CU320上也是530V

网友B:
调节型电源模块平常工作时是需要和电抗滤波一起工作母线才能达到600V,以前修过一台无法升压是内部控制板部分运放损坏引起。

网友C:
该机器需要与cu320配合启动,正常24v电压为辅电,主电源380v正常整流530v左右。升压电源模块只有配置好后且主电源加装电抗器启动使能电源输出稳定600v。

网友D:
s120功率单元需要cu320-2dp配合使用才行,用西门子STARTER软件来调试或者博途V18等等,24V只是辅电,530是整流模块出来的直流母线电压,然后才加在S120电机模块上面,等于一台变频器分开,整流是整流,逆变模块是逆变。回答你的问题:1、不能加380的交流电,只能加直流电,不然会炸,因为是直接到电容上面的,你可以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