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启动了,CPU不工作

楼主(2024-09-18):
如视频所示,表笔触碰到晶振一脚,CPU就工作,离开就不工作。

网友A:
检查下CPU的供电,复位,以及晶振串联的电容 电阻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表笔触碰晶振就能开机,不触碰就停机。把晶振和电容换了后,CPU直接不工作了。实测晶振波形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表笔触碰晶振就能开机,不触碰就停机。把晶振和电容换了后,CPU直接不工作了。实测晶振波形良好。
更换的10P电容,质量能不能保证?
另外,用热风枪吹吹CPU引脚焊盘,消除虚焊试试?

网友C:
赞同3楼!另外晶振频率漂移也可能造成此现象,你也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频率是否一致,晶振电路的电阻电容你也可以代换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不同的店买了好几种高频电容,从4.7PF换到20PF,还是不行。单片机又查不到型号,也买不到,放弃了。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不同的店买了好几种高频电容,从4.7PF换到20PF,还是不行。单片机又查不到型号,也买不到,放弃了。谢谢指导!

网友D:
这声音像快手里那个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玉溪维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