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8):
1、35 HZ运行,实测电流3.68 A,电压276,电能表24小时耗电96度电

2、50 HZ运行,实测电流4.7 7 A,。电压394,电能表24小时耗电237度电

按上序公式计算,功率降低大概1200 w,3台24小时节能大概=86.4 k W H,但实际通过电能表查询到的,节约电能在141度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哪里计算错了吗,电能表数据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电能表是3台风机的电量

2024.9.19日更新,各位亲,感谢大家分析,我是按变频后电流及电压计算的,图片在下面。
35 HZ时,功率=1.732*276*3.68*0.8=1. 4 k W
50 h z时,功率=1.732*394*4.77*0.8=2. 6 kW
功率差值是1.2 kw
总降低能耗:1.2*3台*24小时=86.4 K W H.实际电能表测试,有141度差值,还有60多度电去哪里了。

网友A:
35HZ与50HZ时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仅仅考虑了电流;

网友B:
应该要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C:
变频器除了能变频以外,它还能在变频同时变压,你就当它是一个变压器,输入与输出的电压、电流是不等的,你测量的是变频的输出电流,如果不考虑变频的自身损耗的话,它的输入电流*电压=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D:
1.如果用V/F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线性关系,不能用380V计算。从你的照片也能看出:35Hz时输出电压只有276V。
2.一般钳表是在工频(50Hz)下工作的。你用来钳35Hz的电流,本来就测不准。

网友E:
频率变化时电压也变化,所以你不能按照380计算。

网友F:
你给出相关计算公式,才能知道你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G:
35 HZ运行,实测电流3.68 ,电压276v。所以

网友H:
不仅仅是输出电压的问题,还有负载率,或者说是电机功率因数的问题。仅看电流,难免差异巨大。

网友I:
风机的功率你降频运行的话,大致乘以频率比的立方

楼主:
回复 网友I:
查了一些资,理论和你分析的是一样,和频率(就是转速)立方成正比

网友A:
理论上风机你50HZ降到35HZ,对应功率只有0.7*0.7*0.7 ,也就是只有35%左右,实际上会比这要高一些;

网友J:
你计算中功率因素0.8这个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台达ms300本就内置了功率测量,你直接看就行了。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