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MCGS各位师傅

楼主(2024-09-18):
想请教下 各位大师这段函数的意思

动作内容4_数值 = !Val( !MidEx(动作内容4,!StrReverseFind(动作内容4, ":")+2) )

网友A:
我记得软件里有帮助,里面有函数的说明,我这现在没装软件,楼主自己看看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了帮助一个一个看直到啥意思

连起来 这个+2就不懂是啥意思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帮助我没看啊,我猜测是从:开始从“动作内容4”这个字符串里向右取两位,然后转成数值型。

网友B:
!MidEx (Str,Begin)函数意义: 取字符串中从左的指定位置起到结尾的字符串
参    数: Str:字符串,要操作的字符串数据;Begin:整数,要操作的起始位置
返 回 值: 字符串,获取的字符串
实    例: !MidEx("ABCDEFG",3)函数返回“CDEFG”

!StrReverseFind (str, val)函数意义: 查找一字符串val在另一字符串str中最后出现的位置
参    数: str,字符串;val,字符串
返 回 值: 整数,表示找到的位置;= -1,反之没有找到

!Val(str)函数意义: 把字符串变量str的值转换成数值
参    数: s,字符串
s为‘0’~‘9’以及‘-’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字面意义值介于-2^31~2^31之间
返 回 值: 浮点数
= 0,若参数字面意义为0,表示转换成功;若参数为‘0’~‘9’以外的字符,表示转换失败

网友B:
动作内容4_数值为指定“动作内容4”字符内容“:”位置起第二位的位置到结尾的字符串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rReverseFind(str, val)意思就是 从 速度:25.00中 的:开始读到的然后返回到数值就是4  最后+2
!MidEx(Str,Begin)的意思就是 (速度:25.00,6)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