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的充电电阻能用普通的电阻代换吗?

楼主(2024-09-18):
(无正文)

网友A:
片状的?我这有一台伦茨也是这样的,可以用普通电阻,选择合适的阻值和功率就行

网友B:
散热性好

网友C:
换算一下功率,买普通的1.5倍功率的水泥电阻一样。

网友D:
建议使用原装电阻,原装电阻大概100左右一片。其他电阻功率以及大小都不一定合适。

网友E:
用金属外壳的

网友F:
可以用普通电阻,选择合适的阻值和功率就行

楼主:
头一次见到这种电阻,感谢各位师傅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