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9):
急停按钮按下有时候有反应,能断开接触器线圈,有时候又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线的接触没问题,按钮也没问题。接线是空开出来一根火线接急停,急停出来的线接了接触器的A1。求指教

网友A:
你怎么判断接触器线圈没断开的?如果是看接触器的机械表现来判断的话,那就在你急停开关断开的状态测下接触器触点,我怀疑触点粘连。当然注意触电呢。

网友B:
还有没有其他回路?

没断开时,线圈两端有没有用表量,有无电压

网友C:
1、紧急停止你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合?

2、可能你的电路中存在寄生回路?

网友D:
万用表交流档监控着,交流接触器A1.A2端,按急停看有没有电,画原理图可能会更直观’

网友E:
怀疑你的控制线路存在寄生电压,就是平时所讲的干扰,当然线路如果有破损也是可能的

网友F:
线路长不?换个接触器试试,监测下接触器电压

网友G:
急停可能使用的开点

网友H:
可以考虑交流是接触器铁芯粘连,从经碰到一个行车交流接触器就是这个现象,有时按下停止健还继续下降,换交流接触器后好了,拆开拆下交流接触器,发现动静铁芯接触面有薄薄一层油泥。

网友I:
确定一下急停控制的是不是火线,如果不是会有断不开的情况

网友J:
感觉这个应该不难查。

网友K:
1.铁心上面有油泥;
2.铁心有剩磁。

网友L:
可能像前面那样控制的是双火线的一相线,而且另一相火线可能出现与零线存在回路的现象造成的。

网友M:
我们这里环境太差,粉尘多,急停也按钮经常出问题,清理急停接触点

网友N:
怀疑急停钮触点粘连,最好用万用表或电笔按下急停钿前后实际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