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9):
施耐德三相220v的变频器能接单相220v的电源吗?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看手册,上面会有说明是用单相还是三相的

一般2.2KW以下都可以用单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小功率轻负载一般可以,大负载容易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单相220v电源没报输入缺相,不知道带电机运行会不会有问题,0.75k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单相220v电源没报输入缺相,不知道带电机运行会不会有问题,0.75kw的

0.75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过去搞过电机维修,工作场所没有三相电,就是用一个LG 3相220V 7.5KW变频器接单相220V使用,最大带动过22KW电机,只是空载实验能正常转动就行,电机越大使用频率越低,大电机使用频率高了电流就大变频器会过载保护。通过这个现象看,用功率大点没有缺相保护三相220V变频器接单相220V,带动小点电机使用应该没问题,但电机如果是星接380V需要改成角接220V的。

网友E:
有的要把缺相保护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小功率的一般都可以,但有可能功率达不到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C:
你不接负载不启动时候,可以显示正常,但你开机启动负载有电流才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G:
带电机空载的话,因为变频器有滤波电容的关系,母线电压不会太低,如果带载的话,拉低母线电压,可能会报欠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