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9):
自已练习用的一个PLC控制台达A2伺服。。使用脉冲加方向方式控制伺服。。PLC里组态Q0.0为脉冲输出,Q0.1为方向。。伺服接线是43号线接Q0.0,36号线接Q0.1,41号线接24V负极。。现在问题是伺服只会正转,反转不会动,就是伺服没反应。。PLC输出是有的。。反转时Q0.0和0.1都会动作。正转只有Q0.0会动作。PLC端应该是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伺服那里有啥问题。。

楼主:
伺服模式为PT位置模式。。手册上的接线图。电阻我也加上了。。

网友A:
伺服接线是43号线接Q0.0,36号线接Q0.1,41号线接24V负极。

37号线有没有接负,这个是需要接的

网友B:
外部脉冲列输入型式设定 这个设定正确吗?

网友C:
应该是35脚接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5脚接方向
图上是36我CN1引脚也是焊接在36上的。。参数设定是2脉冲加方向。。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边接的是35方向,36脉冲,37 41 O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接的是35方向,36脉冲,37 41 OV

NPN与PNP接法不同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既然方向接36脚没有作用,不妨改变一下接线方式,试试我这个,说不定就会让你满意而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方向接36脚没有作用,不妨改变一下接线方式,试试我这个,说不定就会让你满意而归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你用的应该是B3系列,楼主的是A2系列,接法是不同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就说明楼主的伺服驱动器设置有问题或者方向端口损坏了

网友D:
可以把PLC脉冲输出接到伺服36引脚,伺服脉冲形式设置成CW/CCW模式,如果还是不转,可能伺服方向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接的是35方向,36脉冲,37 41 OV

NPN与PNP接法不同

是的,西门子的应该按PNP形式接线,还要不使用内部电源和使用内部电源接线上也不一样。。

网友E:
1,确定接线,多核对几遍,尽量把图画出来再接。
2,PLC选择的是脉冲+方向输出,那么伺服对应的设置也要一致,(伺服常用的是CW/CCW脉冲输入,或者脉冲+方向输入)。

看了下A2手册,

P1-00▲ PTT 外部脉冲列输入型式设定  (5位数,对应的功能不一样,自己认真看清楚。)

脉冲型式
0:AB 相脉冲列 (4x)
1:正转脉冲列及逆转脉冲列
2:脉冲列 + 符号
其他设定:保留

默认是0X2,就是脉冲+方向。

3,以上都OK,可以电脑软件通过通讯线监控伺服状态来判断哪里的问题。

PS:认真再仔细,应用层,没那么麻烦,搞不定,邮寄过来,我帮你调,中午请我吃饭即可

楼主:
这是P1参数组的设定。。

楼主:
现在我把37号线也接上了。。再试一下。

楼主:
37号线接上是可以转了。。但是36号线上的电阻发热比较厉害。。43号线上的电阻就不发热。。

楼主:
以前没有弄过PLC控制伺服的东西,所以不是很熟。。现在我想读取伺服位置信息的话这个DB1中数据可以读取到触摸屏上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在2楼就提示过你,37号要接负极,不接哪有回路,至于串接的电阻发热,估计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你先只接这四条线,其他的有胶布包好,也有看插头罩盖里面有没有短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就提示过你,37号要接负极,不接哪有回路,至于串接的电阻发热,估计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你先只接这四条线,其他的有胶布包好,也有看插头罩盖里面有没有短接线
好的,感谢指点。。那插头我回头再看看。。目前就只接4根线,其他的都不接。

网友F:
37号线有没有接负,这个是需要接的 。形成回路

网友G:
既然能正转,应该没啥问题,看好伺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