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问题

楼主(2024-09-20):
昨天一台设备程序有问题,plc是欧姆龙的CP1L.用公司的一台研华工控机,装的欧姆龙cx-progommer监控程序,版本可能是7.几。明明用的USB打印机数据线连接监控修改,为啥必须必须选串口)?否则电脑与plc连接不上。我明明用的是USB口啊。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面选好usb口
驱动安装好
9.几版本的自动安装usb驱动
7.3之类的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面选好usb口
驱动安装好
9.几版本的自动安装usb驱动
7.3之类的忘记了。
对,就是7.3版本的。我自己电脑9.几版本都直接USB了

网友B:
可能装的是简易版~用串口能正常通讯?
试试自动联机上传程序,再看看使用的是什么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装的是简易版~用串口能正常通讯?
试试自动联机上传程序,再看看使用的是什么口
就是自动上机上传程序,程序出来了。明明用的USB口。普通的打卬机线。

网友C:
有的就是虚的串口并不是USB 。

网友A:
CP1L是真正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