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单佛斯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9-20):
后壳的标签没有了,谁知道其型号,烦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A:
百度图片看着像是2800的

网友B:
看上去是2900!这个变频器的标签是在顶上的!
变频器功率看上去不小,要是有问题需要换,可以换成51或者360,主打的是个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2900!这个变频器的标签是在顶上的!
变频器功率看上去不小,要是有问题需要换,可以换成51或者360,主打的是个便宜!
20年前代理过这个品牌,确认是2800的,你说的2900与这个外观是非常像,但面板的底色不是黑色,而是灰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2900!这个变频器的标签是在顶上的!
变频器功率看上去不小,要是有问题需要换,可以换成51或者360,主打的是个便宜!
20年前代理过这个品牌,确认是2800的,你说的2900与这个外观是非常像,但面板的底色不是黑色,而是灰色的;
学习了!感谢斑竹

网友D:
VLT2800,参数里能看型号。

网友C:
2900系列的面板底色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