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0):
可以把多条线束的屏蔽层用线串在一起然后由一端接地吗?

网友A:
可以,不过到底要不要接地看实际情况,有时接了还产生干扰

网友B:
最好分开接地

网友C:
可以,很多时候就算你屏蔽层不接地都没啥问题

网友D:
就冲着你说着再接一根线,,就不行,不是说实践不行,是规范上不通过;因为规范会考虑到,万一某一跟线没跟这个最后接地的线并上去,就有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现场就是出现了,不接地,通讯会断,然后重新插拔插件,通讯又恢复了

网友E:
可以倒是可以,但是最好都做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