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0):
各位前辈,编程电脑连接MICRO850 PLC在线后,CCW软件中,想修改一个点,然后下载程序,图中黄圈里面在线编辑模式怎么成灰色用不了?程序下载后出现1个错误,如图所示(9:内存式项目容量超出最大分配容量),怎么处理?求帮助,第一次用AB的PLC,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无法在线修改无非以下原因:
1、PLC设置有保护,无法进行写操作。
2、由于在线修改需要占用PLC的内存,内存不够时无法实现该功能。

而PLC的内存大小决定了可以容纳的程序大小,通常支持扩展PLC内存的品牌型号可以通过扩展内存硬件来实现,不支持扩展的话请更换更高性能的PLC或者优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