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大家伙

楼主(2024-09-22):
2kw的加热管,也没数多少根,反正挺密集的。

网友A:
只密,也不复杂

网友B:
如果加热的是油或水,问题不大,如果加热空气的话,这个设计存在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热的是油或水,问题不大,如果加热空气的话,这个设计存在缺陷
加热的空气

网友C:
加热管选型错误,这个要选带翅片防干烧的加热管,换热面积也大。

网友D:
这玩意拆了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值钱

网友F:
什么设备上面的。

网友G:
干烧的后果吧 这一组得费不少电吧

楼主:
统一回复,造粒设备上用的。本来就是干烧,烘箱用的

网友H:
造型错误,要选带翅片防干烧的加热管,我们的做的电阻性负载箱,也是用的加热管,用的是带翅片防干烧的加热管。

网友B:
其实造粒机的干燥箱关键不在于加热,在于加热箱子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造型错误,要选带翅片防干烧的加热管,我们的做的电阻性负载箱,也是用的加热管,用的是带翅片防干烧的加热管。

估计太密了,选不了带翅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