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3):
电路是从市电接到380V-415V自耦变压器上,再从变压器接到设备上,设备中有三相变频器,和一些220V的高频加热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三相的用电设备都能正常工作,高频加热器的输入端压敏电阻爆掉了,我测了电压值,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三相均在415V左右,单相都在230V左右,但是一单带负载,线电压不变,但是相电压会下降到190V。
开始以为是变压器离得太远--10米左右,就把变压器放在配电箱旁边,结果还是一样。
用市电直接通入加热器,电压值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但是变压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楼主:
变压器是11KVA,三相负载3KW,单相负载2.5KW

网友A:
感觉你可以换个大点的变压器了,单相负载加三相负载,已经超过变压器的额定功率了 特别是单相的

网友B:
但是一单带负载,线电压不变,但是相电压会下降到190V

量一下该相电流有多大

网友C:
11kva变压器二次电流大概是15A,3KW负载大概是6A,2.5kw单相负载约11A,11+6=17A,而且自耦变压器负载能力比一般变压器还要小,单相过载严重,所以压降大了

网友D:
启动时检测下电压,电流变化,应该是带载能力不够。单相负载均匀三相分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kva变压器二次电流大概是15A,3KW负载大概是6A,2.5kw单相负载约11A,11+6=17A,而且自耦变压器负载能力比一般变压器还要小,单相过载严重,所以压降大了
有道理,我测测电流去,本来是拿来试车用的,以为顶几分钟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