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31无法导通

楼主(2024-09-24):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不要用这么多线圈,PLC是从上往下顺序扫描,以最后一个为准的

就算T22那里闭合了,如果T24是断开的,M31也不会导通

网友B:
双线圈是不行的 还混合使用

网友C:
辅助线圈那么多,为什么非用一个?

网友D:
M正常是够用的 中间点过渡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