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4):
在线仿真时,i0.0接的开关接通后,Io指示灯亮,但程序扫描不到ⅠO口变化,没反应。如果通过博途中的stop停止程序,再点run重新启动后,才能扫描到i0.0接通。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
有人帮忙下吗

网友A:
换成M点试一试呗,模拟只是看看运行的对不对,用M点是一样的吧!要是不想重新写程序,搞完了把I点赋值给M就可以了!

网友B:
描述不清楚. 是i0.0硬件有1了, 软件没有吗?
相关图片程序,帮助理解.

楼主:
i0.0指示灯亮了,但程序中对应点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