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到底怎么选择

楼主(2024-09-24):
第一次用威纶TK807IP跟modbus tcp模块做TCP通信,继电器可以设置,模拟量这个试了好多次通信不上,到底选择那个,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

网友A:
4X的找一下
有些需要加1

网友B:
同楼上,4X的看看,主要是modbus的协议你需要了解一点,知道各个存储器都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C:
看你的画面应该是选错了元件.你选的是数字量的元件, 所以它要求输入是位.比如4x_bit.
你应该选数值输出元件, 选4x, 地址选51到58, 或者如上面yt所说调整一下50到57, 但至少51,52等能读到数值.

网友B:
其实模块上都写了地址了,我刚仔细看了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回复,设为4x 51就可以通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