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5):
将215号参数设成说明书中的标准值5.00,再调节菜单,还是显示视频那样,不能调出正常的菜单,是什么原因?是参数调节不合适还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A:
[QUICK MENU]键和[+]键同时按下调出主菜单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找出了这一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