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发热原因

楼主(2024-09-25):
此伺服电机是一台非标钻孔攻丝机中的一个机头上控制主轴旋转的电机,持续运转5分钟左右,电机会发烫到手都不能碰的地步;检查过,没有缺相,电机没有短路,线也没问题,转速也没有超过最大转速。把其他相同规格的电机安装到这个位置,电机还是一样会发烫。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检查原因

网友A:
那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换个驱动器试试

网友B:
混工控这么多年,很多疑难杂症都遇到过,这个伺服电机发热的问题还是第一讨论,正常使用中伺服电机是不会像普通电机那样出现过热,但是如果你的驱动器部分数据设置不合理还是会让电机一直在最大电流工作,这个在变频电机上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就会出现显示电机过载,实际上电机负载很轻
建议你仔细看看那驱动器的手册和优化数据

网友C:
可能过载了,遇到过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过载了,遇到过热的。
不一定是过载,我用来练习的一个伺服就是,只接一个丝杠运行一会也发热。。

网友E:
一,增益设置过高
二,负载大
三,监视驱动器电流

网友F:
一般只有过载或高转速运转才会发烫,要么就是你这个伺服电机其实就是国产的步进电机

网友G:
频繁启动也会发热,只要不超过额定温度,无所谓的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这个驱动器是可以调电机电流的,电流调的太大了导致的电机发烫

网友H:
电机刚性过大,高速正反转,电机会发热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I:
用过时代超群伺服,用在某个连续送料机构上,一开始用的禾川,没有内置电阻用几个月驱动器就报警了,然后换的时代超群,报警倒是不报了,就是电机发热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