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问这个开关到底是多大?

楼主(2024-09-25):
上面标C10。又标C45N,不知道啥意思?最大额定电流到底是多 10A?还是45A?

网友A:
10安的。C系列。

网友B:
额定电流是10A

网友C:
C45N 是系列

网友D:
C45是开关系列,C10这一行才是额定电流

网友E:
10是电流 45是框架 C是曲线

网友F:
看看进出线直径也能确定到底是多大电流吧

网友G:
施耐德C45N系列微型断路器,C10表示额定电流10A

网友H:
10A 这种壳架最大可以做到45A

网友I:
C10这一行才是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万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