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保切断时间设置

楼主(2024-09-27):
请问下这个切断时间指针指向这个是多少秒,海格漏保

网友A:
应该是单词instant(中文意思是:立即)的缩写,按照图片中两个旋钮的设置,剩余电流值达到IΔn=100mA时,剩余电流保护器将立即动作。这样设置,RCD处于最灵敏的状态,但工况不好的时候,RCD可能会频繁动作

网友B:
瞬时跳闸,没有延时

楼主:
我这跳小漏保的时候,大漏保一起跳,是不是时间调大就好了。小漏保都是0.1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跳小漏保的时候,大漏保一起跳,是不是时间调大就好了。小漏保都是0.1s的
调到0.2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