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断上端烧断

楼主(2024-09-27):
网上的图,无功补偿柜微断上端烧断这里烧断。还不是一个,是三个。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没进水吧?只见过进水上端炸了的

网友B:
不是烧断,是发热松动,然后接触不良,打火,然后就断
其实,这个电容稳定电流都19了,你就算用32 的空开也会这样,不过平时做好检查保养就可以了

网友C:
能这样烧掉的大部分都是接线虚接烧掉的!

网友D:
看来企业没有5s管理

网友E:
从来没人关心过它,它就发点脾气给您瞧瞧。现实中这种现象太多了,热紧固做了没?估计做电控的50%不会去做。

网友F:
个人意见也是接触不良。

网友G:
一冷一热的容易造成松动,然后接触不良发热、烧坏

正常的保养估计应该是定期去拧紧的

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去打开柜门看的

网友H:
用RT16-00的那种刀型熔断器,用线鼻子压接,不要用裸导线直接塞,除非用像施耐德EVERlink的那种带蠕变紧固的断路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冷一热的容易造成松动,然后接触不良发热、烧坏

正常的保养估计应该是定期去拧紧的

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去打开柜门看的
觉得非常有道理,平时巡视时一定得到位,特别是注意各接点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