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面高压柜啥作用?

楼主(2024-09-29):
柜子后面装三台疑似电容的东西,一段接上面的熔断器,一端接地。
不知道这面柜子的作用在哪里,说是电容补偿把又有单独的电容补偿柜。有懂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PT柜是电压互感器柜,一般是直接装设到母线上,以检测母线电压和实现保护功能。内部主要安装电压互感器PT、隔离刀、熔断器和避雷器等,结构简单。高压开关柜系统中PT柜有以下几个作用:
1、测量电压,PT即电压互感器的意思,可以为测量表计提供电压测量回路。
2、可提供操作和控制电源
3、每段母线过电压保护器的装设
4、继电保护的需要,如母线绝缘、过压、欠压、备自投条件等等。

网友B:
就是电容柜,用于高压无功补偿的。。

网友C:
如果是电容补偿,应该会有功率因数表的吧

网友D:
这就是高压电容补偿柜,另一侧接地没看懂,常规应该是外壳接地。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这是电容星形连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固定补偿的,不需要。功率因数只是在后台上看就可以了。高压和低压的不同。高压无功装置除了SVG以外电容的话就是直接投入。。不像低压无功装置根据功率因数实时投入或切除。。

网友E:
高压无功补偿

网友F:
对,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有避雷器的作用
胡说,这是电容器。不是避雷器。。怎么能有避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