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9):
简易定位停止功能,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具体有什么应用场景?,附图是手册上一个介绍,没怎么看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A:
看手册,详细参数说明里有这个

网友B:
附图没有传上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像就是一个延迟停止的功能吧,没看出来有定位的能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一个延迟停止的功能吧,没看出来有定位的能力啊

能精确到多少转后停下来,也算是简易定位吧

网友C:
还是用传感器吧

网友D:
我看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用变频器做定位,精度不会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我理解差不多,就是不知道目前还能用在什么场景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我理解差不多,就是不知道目前还能用在什么场景下......

首先得肯定有这样的应用场景,要不台达也不会开发出来,只是你我没有见到过而已

其实也没必要知道,只需要了解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就行,以后碰到了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