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背光坏了

楼主(2024-10-02):
液晶电视背光坏了。平常就是老人小孩看下,问了一下维修部,维修费300元起步。想自己尝试修下,不知难度大不

网友A:
省流:
背光修好了,面板玻璃破了。

网友B:
灯条不值钱,拆屏时候小心点就可以
小心点拆,不到两小时赚250块,就算你拆坏了还可以卖5块,怕啥?

网友C:
换背光灯说难也不难,但也不能说简单,关键在于拆液晶屏,32吋及其以下还好些,超过32吋以上难度大些。
背光灯在京东、淘宝都很容易买到,根据液晶屏尺寸选择相应的灯条和配套的电源板,换也很容易。
就是拆取出液晶屏一定要小心不要弄碎液晶屏,而且还要注意防人体静电对液晶屏的损害。拆了液晶屏后一定要注意液晶屏后面(背光灯前)的偏振片,它是由多块不同方向的偏振片组成,千万不要把排列顺序、方向弄错,一定要做好记号,以防弄错方向和位置。
最后就是调试背光灯电流大小以适应亮度的大小。
买背光灯条的时候可参考商家的知识介绍。
不过我还是不建议没有家电维修经验(特别是液晶电视维修)的人自己换背光灯。
背光灯灯条和配套的电源板不贵,不用一百块钱就可以搞掂,收你300块钱不算多,这是技术的钱。

网友D:
大屏幕还是不建议新手换了,极大的可能把屏搞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确实,弄不好屏坏了就搞大了

网友F:
现在不是依旧换新吗,要是时间长了,直接换新吧

网友G:
自己就别折腾了,外修或买新的。

网友B:
现在很多的屏拆的难度主要在于屏的边上是涂胶,如果不是涂胶,拆还真没啥难度的,关键在于工具,手法技术
这个涂胶的问题,国产的小牌子的机还不难
换灯条一定要用你的配套的灯条,不然灯珠间距和型号差异会影响你的观感

网友H:
我给自家的32寸创维电视换过灯条。网上有教程,拆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网上说的,一般家里都没有专用的起屏工具,就找粗一些的塑料自来水管,用胶带把管粘在屏上。不好的因素是拆胶带时可能更费劲。看到LED灯条时按照型号,灯条插座位置去买新件,要全换。同一品牌不同批次产品,灯条插座位置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I:
可以换的,主要是心细,拆边框时要百分百小心,要用拆机械万用表,表头游丝的耐心就行。
在网上找些视频辅助下。我以前经常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