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问题

楼主(2024-10-03):
这种交换机该怎么调试呢?现在只有网口能用,光接口用不了。。

楼主:
我用console连接上可以识别,但是还有密码。。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带管理的交换机属于比较高级的。
百度一下,参考
https://www.docin.com/p-1962678096.html
你还是要手册来调试,带管理的好像也就多一个VLAN之类的,

网友B:
AB的,我好奇的是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管理的交换机属于比较高级的。
百度一下,参考
https://www.docin.com/p-1962678096.html
你还是要手册来调试,带管理的好像也就多一个VLAN之类的,
手册我有的。。就是按手册上说的操作,捅那个按键还是进不了WEB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的,我好奇的是价格多少
这玩意死贵的,现在用来学习一下怎么配置。。主要是想用光口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做光电转换用。智能变电站内有时候需要用光纤通讯,用这个加光模块就可以实现光电转换和电脑通讯。读取装置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