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3):
新手该如何学习通信活总线控制???可以通过那些方法可以学会通讯和总线控制?????不知道从那里开始学习通信和总线控制????求解

网友A:
那么多种,首先你的先确定哪一种

网友B:
看手册,看视频,上手实操,不清楚的混论坛,总有大神有空回复你的

网友C:
modbus通讯
总线伺服控制等等 主要是这些

网友D:
根据需求选择性学习就行,等你要去用的时候,自己就知道找手册资料看了。

但是,常见的MODBUS_RTU,mobus_tcp 还是要知道大楷,有条件找硬件<串口线之类的>来玩玩,看看发送的代码也不错。

~~~~~~~~~~~~~~~~~~~~~~~~~~~~~~~~~~

其它常见的 总线也没啥好学的,都是应用层,照着手册搞就行,(EtherCAT,EtherNET/IP,Profinet 这些)

具体它怎么通讯的,没必要深究,你只要知道插上网线,PLC和设备能通讯就OK。

我的理解,老的物理层都是RS232 RS485, 新的都是网线,只是物理层不用,协议什么的不一样,速率不同,其它你只管用就行。

网友E:
学以致用最关键!

网友F:
先学MODBUS,市面上很多设备都是这种通讯,随便用一种有这个通讯功能的设备就可以学了,先尝试用测试工具,自己把通讯格式搞明白,然后再实际使用一下

网友G:
买个带Modbus通讯功能的温控表这类的,挑便宜的买,买一个USB砖485适配器,下载,Modscan这类的软件,动手练习加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