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4):
比如说当温控仪与PLC断线时,PLC是怎样检测到的?应该有个地址寄存器。

网友A:
具体看PLC手册,通讯异常会有标志位的。

用该标志位做逻辑处理

网友B:
可以软件检测,也可以硬件检测。如果是硬件检测 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非常好用,有通讯就接通一次,信号给对应的INPUT。

网友B: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LC27  订货型号 LC27-30MA-8MM  115200波特率也蹭蹭的能检测。485停止 或者断线都可以轻松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