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5):
一    这个温度模块平时加电不接探头灯(除电源指示灯亮外还有二个灯)是否会亮?当接入扩展接口后电源灯即亮,

二    利用FX3GE能否对FX2N-4AD-TC读取温度数据,为什么有些写TOP   有的写TO ,比如TO    K0  K0   H00000    K1,   而有些这样写TOP    K0  K0    H0000   K1

三    热电偶平时常温下万用表测量二端的电阻值是多少?欧姆。

四    K电偶和J电偶有何区别

目前我用的FX3GE却读不出温度值,   首先   LD      M8000       TO   K0   K0   H0000    K1
                                        LD      M8000     FROM     K0   K5    D0    K1      运行后

监测D0没有任何的响应
   求网友解答?多谢

网友A:
你这不是模拟量输入吗?应该需要PLC里设置电流或者电压、范围。找端点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模拟量输入吗?应该需要PLC里设置电流或者电压、范围。找端点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是这样操作的呀,

设置模块0   设置为电压模式

模块0   通道1   读缓存平均值到D0    操作1次

网友B:
可以读出模块信息,看一下有没有报错

网友C:
这个是热电偶模块,不存在设置电压电流的事情;

网友D:
按照案例程序把识别码读出来看看对不对

网友E:
按照特殊模块手册的例子程序写
模块位置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手上没有热电偶,我查了一下资料电压是MV级的,可能跟我用的电位器模拟输入太大也有关,不过可以先用K30寄存器先CMP看看模块在不在,再鉴别,问一下如果在没有热电偶传感器的情况下该如何对这几个通道的验证好坏?

网友D:
看看短接与断开读出来的数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F:
热电偶输出是电压 毫伏 电动式  你用电阻挡量的话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