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5):
今日遇到一个问题,客户现场有台汽车生产线的四轮定位、轮毂、制动的测试设备,这套设备在轮毂区域有4台艾默生变频器:SP4402(37/45kw),
其中有一台SP4402坏了,更换了一台新机上去,不料上电后这套设备出现部分液晶显示屏闪烁甚至不亮的情况,当时有点纳闷,会不会是新变频器的问题?于是又找来一台维修好的备用机装上去,问题消失,这样初步判断是新变频器的问题。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却不知。
所以到论坛来咨询各位大师,对此情况怎么看
有个情况再详细交代一下,就是现场的显示屏,并不是所有的都有影响,有问题的显示屏都出现在1#区域(4轮定位区),其他区域:如轮毂和制动区的显示屏就没有出现闪烁黑屏的情况。

楼主:
下面几张图片就是四轮定位区域的图片,有显示屏的都出现了闪烁和黑屏的情况,

楼主:
上面的视频现象就是在更换了新的变频器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A:
输入电抗器及磁环加没?

网友B:
显示器的线带磁环吗?换根试试

网友C:
猜测应该还是电磁干扰引起的,但具体是哪里的原因还需要楼主自己排查一下,通讯接口?输入输出?还是其他地方?或者柜门没关等等逐一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部分采用的直流母线供电,有一套整流装置,整流装置输入端采用了电抗器,
没有加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检查,显示器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都需要加磁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也是电磁干扰造成,但是如何处理是个麻烦事

网友D:
其中有一台SP4402坏了,更换了一台新机上去,不料上电后这套设备出现部分液晶显示屏闪烁甚至不亮的情况,当时有点纳闷,会不会是新变频器的问题?于是又找来一台维修好的备用机装上去,问题消失,这样初步判断是新变频器的问题。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却不知。

这应该就是新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什么原因,要从这台变频器上找问题了

网友E:
没啥好讨论的,变频问题就换就是了,就算你显示器电源用隔离电源,时间长了该出问题还是出问题

网友C:
可以请厂家过来看看,机器是新机器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设计缺陷还是其他给分析一下

网友F:
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些,加装输出电抗器。显示屏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电缆套磁环。
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参数设置不合适的原因,或外部电磁环境处置不当的原因。

楼主:
感谢咸老师以及其他各位师傅朋友的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变频器自身,但也不能说变频器有问题,只是变频器厂家在出厂时内置了EMC滤波电路,请看我上传的图片,画圈的那个位置,原本装着那个小的滤波板,是连接在正极和地之间的,后来把这个小板拆掉,上电后那种现象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