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485BD板做通讯问题

楼主(2024-10-05):
谁碰到过,采用485BD板做通讯,用调试助手能看到正常的数据帧,但是PLC读不到数据,有没有可能是BD板有问题

网友A:
依照手册上的例子和接线图接线,仍然有问题就是板卡问题,否则就是写程序的问题。

网友B:
BD板本身、接线、参数设置、程序,这些都是怀疑对象
最好能把这些拍照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碰到过,采用485BD板做通讯,用调试助手能看到正常的数据帧,但是PLC读不到数据,有没有可能是BD板有问题
接收指示灯是否有闪烁?

网友D:
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是程序的问题,板坏的可能性极低

网友E:
如果你以前正常使用,通讯不上的话一般就是硬件问题,接线和卡都有可能

网友F:
程序配置的问题比较大,可以下载个
例程
试试

楼主(2024-11-18):
板卡本身问题,换个就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板卡问题,换一个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