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6):
食堂一层三、四档口风机报异常停机,无法启动。赶到食堂一层现场箱旁,发现箱内时控模块无输入电压(正常220V,之前已将食堂一层三和四档口风机进行了加装时控改造),跑到六层发现一层北风机开关跳了。检查线路没有问题,合上开关,远程启动风机。
回到一层就地箱上锁时发现风机又停了。就地启动后发现风机运行时反复开关箱门风机就会停,几次都是这佯。首先怀疑启动按钮虚接,想换按钮。但又觉得想不通,接触器在风机启动后是有自锁的,如果是启动按钮虚接,风机应该不会停,只有可能无法再次启动。综上所述,只有一种可能,开关箱门时碰到哪根线控制电源掉电了。
检查发现箱内端子排控制电源进线005松动,拧紧后,再次启动风机,开关箱门时不再停机了。
原来005控制电源进线端子松动导致虚接,开关电箱门碰到这根线时控制电源就会掉电。

上图中打?的线时控改造时已拆除,三根虚钱为改造后的接线。

网友A:
这箱的接线也是一大看点

网友B:
够乱的 哈哈哈

楼主:
碰到这祥的接线谁都发懵啊??

网友C:
也还好,静静心慢慢查。你这个难点是不定时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还好,静静心慢慢查。你这个难点是不定时发生的。
修复后至今运行正常

网友D:
很细心,很善于思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