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6):
食堂西步悌5层接灯时不小心弄跳了,开关就在5层电梯口对着的电井里。
带电接线一定得小心,戴手套,先接零线,再接火线,能断电接一定得断电接。

没有办法必须带电接线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安全有效的办法可分享一下!

网友A:
最安全的就是旁边站个人拿个木棍在那等着

网友B:
从你今天连发的几帖来看,你们单位存在严重的不按规范操作的安全隐患。

乱接、乱改这是安全隐患的来源之一,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网友C:
该说的都说了,中午做事吧

网友D:
为什么不能停电?

楼主:
特别是声控灯,或夜间,停电的话所有灯都会熄了,没有照明所有工作都得停下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声控灯,或夜间,停电的话所有灯都会熄了,没有照明所有工作都得停下来

有一种东西叫手电筒,如果觉得手拿不方便

还有一种叫头戴式手电筒

网友F:
都是老电工了

网友G:
买双好点的绝缘手套吧,工具经常检查绝缘,你这个状态,应该像楼上说的,最好中午干活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还是尽量避免串电作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声控灯,或夜间,停电的话所有灯都会熄了,没有照明所有工作都得停下来
看来你们接线控制都有问题,所有的控制都用一个总开关吗?不分类分级别控制?

网友I:
带上好的绝缘手套,小心点。曾经带电换过三相微型dz47断路器,左右都是带电体

楼主:
有时候带电接线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一定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J:
电线杆上带电接过,下来一身汉。

网友K:
可以带电接线,别带负载接电,会有免费火花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可以带电接线,别带负载接电,会有免费火花出现

即使没有带负载,在两端碰到一起的瞬间也会有火花出现,甚至还会“打人(电击)”(线路分布电容引起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当然劳保护品必须穿戴齐全,不带负载就不会打火,电缆非常长,也有容性储存电荷存在的可能,但打火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当然劳保护品必须穿戴齐全,不带负载就不会打火,电缆非常长,也有容性储存电荷存在的可能,但打火也不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当年我经常为单位新建的家属宿舍布线,完工后经过检查线路没有短路、开路、绝缘良好后,将所有的开关都断开,对整栋家属宿舍带电接电,就经常受到电击。

凡是双手同时抓住已经剥了皮的待接电的导线往带电的电线上一碰,抓住待接电导线的两只手就会感觉道强烈电击。开始不知到什么原因,以为自己的绝缘没有做好。但是,就是站在竹梯上,四周空荡悬空,脚穿绝缘鞋仍然在接触的一瞬间感到强烈的电击感。

这种电击不是长久的,仅是一瞬间。只要你在两条线一接触上就不要离开,坚持把待接电的电线紧密绕在带电电线上就不会有第二次的电击感。

后来通过分析,可能是电线并行布线,存在分布电容,在接电的一瞬间有充放电电流,致使人体受到电击。

后来,为了不想“享受”这种待遇,每次接电前,先把待接电导线弯个勾,将电线稳稳钩住带电电线,再用手缠绕导线,或者用绝缘尖嘴钳钳住待接电电线往带电电线上靠并顺势将电线缠绕好。

如果有人不服气的,可以试试这种滋味,条件是待接电的线路长度不短于20米且双线要紧密并排布置,先接好零线后接相线。

网友K:
回复 网友B:
最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都不用双手同时抓住带电裸导线接线,最危险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最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都不用双手同时抓住带电裸导线接线,最危险的做法

但是,你不用双手怎样缠绕电线呢?

说实话,带电作业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允许,关键在于做好安全防护准备,操作过程要小心谨慎,保证人体与大地绝缘。

网友K:
回复 网友B:
你故意的吧!带电作业可不是让电流流经左--右手或脚的。不会一手抓绝缘处,一手接触导体作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故意的吧!带电作业可不是让电流流经左--右手或脚的。不会一手抓绝缘处,一手接触导体作业。

大姐,你不会用一只手去将电线缠绕在另外一条电线上吧?不知道你做过导线的连接没有?这是电工考证的基本考核技能之一。

再说了,两只手抓住同一根导线的两端,就算抓的都是裸漏部分,请问抓住的裸漏电线两端电阻能有多大?形成的电压又会有多大才能致使操作者遭到电击?知道什么是等电位吗?

更何况,就算是一手抓的是绝缘端,另一手抓的是金属端,也一样会使操作者遭到电击,而且都是一接触带电体的那一瞬间出现电击现象。只要你不脱离带电体并再次接触,就不会重复遭到电击。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心理准备,迅速把待接导线往带电电线上稳稳地接触良好,赶快缠绕好就不会再次感受到电击。

总之,你仅一只手操作,无论如何你是无法将待接电电线缠绕到带电的电线上的。

后来,我们为避免“享受”这种滋味,采用将剥了皮的待接电电线在靠近绝缘端做个弯折勾,稳稳勾住带电的电线,然后用另一只手抓住电线剥了皮的一端往带电电线上缠绕。心理过不了这个坎的,另一只手就用钳子钳住另一端慢慢缠绕。

网友K:
钻牛角尖,别浪费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带电接线,别带负载接电,会有免费火花出现
说的是,首先要断掉负载啊

网友H:
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去做的。

网友L(2024-11-09):
接电线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