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脉冲输出 PLSA

楼主(2024-10-06):
请问信捷 PLSA这个指令,手册例子表格里面说的加减速时间地址是D51,D0,而下面程序加减速时间是D50,这是咋回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手册印错了,D51,D0而实际则是D51,D50呢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对,应该是D50

D0是第一段的频率地址了

网友C:
打错字了吧,你看D0已经分配到第一段脉冲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答,我开始也是判断手册印错了,想着这手册出了好多年了,也不好确定是不是印错。

网友D:
手册这东西确实是参考的,不能依赖。

网友E:
只能说手册不严谨!